神舟F430S没待机求助中

楼主(2012-10-20):
机型:神舟F430S
故障:不加电,可调电源电流为0,电源接口处电压为3.15V,可调电源输入电压为20V

维修过程:拆开机器测电压,3V/5V没有,输入电压正常为20V,现为3.15V,断电测全板无短路,手上没有此机图纸,TL594已更换,现3V/5V电源管理 MAX8771手上没有零件未更换,求助各位有修过此类现象的分享一下

网友:
说的什么呀,乱七八昭的听不明白

网友:
2楼回复者,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其次我没有此机图纸,理论或许我讲不出来(并不说明我不会讲理论),但万用表和可调电源我还是会用的,机器故障如文档所说,使用的都是最基本的工具(万用表和可调电源)量测出来的,示波器拆焊机什么的,小店人员是自学修笔记本,暂还没想到配置示波器拆焊机,俗话说绣花的只需要会用针就可以了

 以上都是废话,请有修过此类现象的帮忙回复一下,另请不会用基本工具的不要回复(本人并不是宰相)

网友:
既然19v电压都不对,应该是哪里被拉低啦。感觉不是3 5v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