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f3600进系统后竖线花屏进ep也花dos正常

楼主(2012-10-20):
先是不能进系统,查bios电池失效,换电池后能进系统但有竖线花屏进ep也一样,dos自检显示都正常,设置内屏外屏同时显示,外接显示器自检显示正常,进系统后没信号黑屏,内屏竖线花屏,此机只有集显没独显,是集显问题吗?

网友:
补充说明:win xp滚动条画面正常,之后的欢迎画面就看不到了只有橙色竖线,静止半小时左右内外显示器都正常了,只要不关机一切正常。冷机后再开故障依旧。

网友:
还有此机无论休眠关屏背光都总是最亮度且不能调亮度。

网友:
外接如何、。。。。。。。。

网友:
外接显示器自检显示正常,进系统后没信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