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高压板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一台联想l194wd的19寸宽屏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换一款通用板遇到问题了。它的高压板启动信号是低电位0伏可是通用板的信号是高电平3.3伏。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它倒个向呢。敬请各位给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加一级三极管倒相啊

网友:
跑下线,高压板上启动信号过来经过一个贴片三极管,用相反的型号代用,C,E要反接。。 还不行我可以帮你画一个外加倒相管的图

网友:
用一个NPN的三极管就可以改过来了。把NPN三极管的B极(基极)连接到通用板的信号启动脚,C极(集电极)连接高压板的开关启动脚,并通过一个1000~10000欧的电阻和通用板上的3.3V电压脚相通,E极(发射极)与地线相连。这样通用板开机后,启动信号3.3V的高电平,通过三极管就转成0V的低电平了,此时高压板启动;反之关闭。我是这样改的,见笑了各位……

网友:
谢谢各位几种方法都用过了就是不好用,郁闷!差在哪呢?

网友:
这款电源高压一体板是这样的,在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只要给220伏输出有12伏和5伏灯管就亮此时在on/off端加入一个3伏灯就灭了。再加入0伏就又亮了3伏就又灭了。用什么方法能给它反过来呢。

网友:
谢谢按此法办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