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该通用电源高压板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10-20):
惠普15寸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板号为715L1034-1A-1,这块板子坏了,不打算维修,想用通用板替代,但是问题来了,不知道接口引脚定义(12针)的,本来看电容耐压值可以大概知道输出电压,但是到接口去的电容的耐压值都是16V的,以为只有5V输出,但是找到这个板子的电路图,电路图上却标的是12V输出,现在有疑问,这块板子的输出到底是12V。5V还是5V、3.3V?
      如果是12V输出,但是电容的耐压值只有16V(一般情况下电容的耐压值是输出电压的两倍),如果是5V输出,是不是电路图上标错了?请师傅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真是的,电路图都有了还不知道是多少V的,12V和5V都有呀(3针、4针为5V,12针为12V)。

网友:
我的问题是“在不知道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可以看电容的耐压值,一般情况下电容的耐压值是输出电压的两倍”,如果这里是12V输出的话,那么显然上面的这句话是不对的,反而会误导判断。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ISOXXX标准,但现在是很少有人执行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耐压值是输出电压的两倍”这个说法不一定,要看输出电压的采样,如果只采样5V而12V不参与稳压,那就12V波动较大,这时选取电容耐压要高点。按照原理图,本机5V、12V都参与稳压(采样),波动不大,所以电容耐压可以适当降低。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到驱动板一般是5V  看驱动板有5V IC没?  有就是12V  没有就是5V   高压板一般都是12V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耐压值是输出电压的两倍”这个说法不一定。

网友:
我的板有的输出14.6V但耐压值还是16V呀,

网友:
一般20寸以下的,高压条供电都是12V,较大的液晶显示器,有24V的。

网友:
被图纸误导了,原来这块板还有一个供电没有标出来,应该还有一个3.3V的(7脚和8脚),真正到驱动板的是5V和3.3V。那个12脚的12V并没有到驱动板。以后有修到这块板子的朋友注意一下。

网友:
图上都标明了,12伏和5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