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电压跳变的原因?

楼主(2012-10-20):
今天修了一个显示器,高压板5V输出一直在0V到5V之间跳变
光藕,431,电源管理,开关管,什么的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我甚至连5V滤波电容都换过了。。。。。
顺便求引起电压跳变的原因。。。求资料!!!!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你可以先将电源的负载断开再测看看5伏是否正常。
斗SHHJ

网友:
看看初级的辅助电源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没变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284-1-1.html

网友:
有图吗,或是提供下型号,帮你分析下。。

网友:
12V正常吗?说不定12V短路,5V看起来就会这样

网友:
如果只是5v这边跳一般是5v这边的电阻坏或电源ic坏,若初级这边的电压有的教电压也跳变一般是0.几偶的电阻坏,这个一般0.几的用表测不出来,直接代换

网友:
300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换

网友:
高压条电路了吧?检查一下

网友:
楼至怎么样了

网友:
电压跳变的很多 好好查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是12V 5V 有波动,结果一查是他们中间的平衡二极管坏了,相互窜路,导致 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