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波的问题

楼主(2012-10-20):
单次触发可不可以理解为从自动触发中取出最后一个满足条件的单波,那如果触发方式为自动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波形,单次触发能不能得到波形呢?

网友:
达不到触发条件当然不能触发了,自动触发不是没有波,是没有达到条件,自动触发要电压,频率固定的才能自动触发,比如时钟,正常工作的pwm等

网友:
谢谢大大,理解了,就是说模拟示波器只能看到有周期的波形,而数字示波器则没有这个局限性。它可以看到非周期性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