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20不触发

楼主(2012-10-20):
戴尔n4020的机器,不触发,有19v,无3 5 v,待机芯片51125,工作条件除了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没满足外,其他条件都正常。 待机电流0.002,51125 换过,上下两组mos管也换了,ec换了,bios刷过,还是没有3 5 v电压,把pr4602断开就有3 5v,待机电流变为0、005,还是不能触发 待机芯片51125及ec附近的电阻已经对照图纸量过,没发现问题。现在没头绪啦,请各位师兄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PQ4602 G极有3.3V吗

网友A:
楼主修好没。 貌似代价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 貌似代价太大了吧

没呢,正郁闷着呢

网友:
顶一下,不能沉了

网友B:
对3V_ALW,对地打阻值,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做成保护性无3V 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3V_ALW,对地打阻值,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做成保护性无3V 5V输出。

+3.3V_ALW  1.5k欧姆   +5V_ALW3.1k欧姆

网友:
ENTRIP 1 与ENTRIP 2 通道1和通道2开启与OTC trip设置针脚
连接电阻接地用作同步Rds(on)反馈;
直接接地用作关闭通道            你好好查这个吧!

网友C:
既然都查到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没电压.怎么不查下去呢.可能就两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查到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没电压.怎么不查下去呢.可能就两个电阻的问题.

查了,查不动啦,信号到ec,南桥啦,换了还是一样,小料量过了,正常

网友D:
仔细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少件

少件应该没有,我是一修,上面提到的去掉pr4602有3 5v,经过我工厂同事的确认,此料可以不装。但是现在还是不开机啊,郁闷

网友:
有没有看上电时序,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
没查到故障点呀,你把那些个断了,他就相当于你直截给3。5V开启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查到51125_ENTIP1和51125_ENTIP2没电压.怎么不查下去呢.可能就两个电阻的问题.

那就飞一个3.3V给它吧. 我修过一个B450也是这个信号没有. 飞个3.3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