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楼主(2012-10-20):
ga 7cn700mf rh 的板子,开机的时候提示“输入信号超出范围”。清COMS也不行,换超大分辨率的显示器也不行。但是可以进BIOS,并显示BIOS的内容。不要说是系统设置问题,根本不进系统。不关系统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多次了,每次换完系统就解决

网友:
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后,调整分辨率即可。

网友:
不是F8的事,用PE也不行的。

网友:
换根很老的VGA线试试

网友:
可以显示开机检测画面,说明线没有问题吧。

网友:
拆硬盘到其他机子GHOST一下  然后回来装系统  装系统时候把显卡驱动勾选掉,装完之后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不是驱动的问题。
用PE系统也不行。自检画面过去后就是无显示了。显示屏提示“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网友:
我悄悄的告诉你VGA线换一根。不要告诉别人知道吗?

网友:
用代替法换啊 显卡 VGA线

网友:
是进入系统跑完进度条的时候显示信号超出范围吗。、?如果是的话就开机按F8 ,然后启动VGA模式就可以进系统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更换VGA线或者是显卡,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安全模式把显卡关掉,在重新进系统把显卡打开就能可以,这是最方便的办法。

网友:
新手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同意12楼的  很不错

网友:
我一般重启选择F8--VGA模式---就能进入。如果进入不了,那肯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调整分辨率至合适如:1240*768,并改变监视器频率为60HZ,如果频率为80HZ就会显示超出范围..........

网友:
进安全模式先把显卡卸载掉,然后重启,进入系统装好驱动后调分辨率就不说了,但是别忘了把刷新率也调低

网友:
F8进VGA模式  改过来就O了

网友A:
进入安全模式或VGA模式调整分辨率然后再进入正常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A:
进入安全模式或VGA模式调整分辨率然后再进入正常启动就可以了

打电话给HP售后,故障为启动到一个特定位置无显示输出。判断为硬件故障。由于是集成CPU的,所以无法做更换CPU测试,但是拿一个电吹风对着CPU位置吹了一会后,可以显示进入系统了。一块老主板起死回生,可以做软路由和下载下用,也可以做成家庭的云平台。关键是超省电的一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