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网络中断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0):
电脑正常,网卡正常,交换机正常。

过一段时间电脑上不起网,要重启交换机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宽带公司问题

网友:
网线接头有问题吗?

网友:
交换机质量不好

网友:
宽带没有问题,水晶头也没有问题。交换机为tp-link 1024s.

网友:
你上不了网的时候 ,,  跟你同一个网络的PC可以上网没? 还有你可以用替换法先用你的PC直接连接猫拨号上网, 看有没有问题, 用段时间如果没问题了再接路由器使用。再测试,如果还是没问题的话,再接交换机测试, 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掉网问题有时候可能是网线造成环路,或者是电脑中了病毒,或者是别人使用P2P,还有就是有的电脑的IP地址跟你路由器的IP一样的话, 有可能就会使得你路由器拨号不上,你就上不了网,。所以很多细节你都要一步步的测试就可以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我上网掉线时,有时猫从启就好了。

网友:
有时重启交换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