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5D-S5963。开机电流1.3 。无显示

楼主(2012-10-20):
今天早上接了个东芝笔记本L505D-S5963。
板号:6050A2250801-MB-A03
找遍网上也没找到图纸。只有1个A04的图纸。但是位置号和一些信号都不同。只能做参考。套不牢

网友:
还是楼主高明。。要是我的话会先断开看看是哪边问题。。再考虑干桥或换桥

网友:
嗯!卡在LOGO界面一般为  桥虚焊的较多呢!

网友A:
故障描述不够详细 不知道你思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描述不够详细 不知道你思路哪来的?

不跑码。如何破。还不是全板供电时钟复位等,测到缺供电了。然后围绕此供电维修为何不是思路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