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单桥不开机

楼主(2012-10-20):
今天接到一台HP V3000 AMD单桥的机器,问题是无法开机.拆机发现声卡部份修过.测待机电压正常,那就查查吧.最后确定为桥问题(在此测量过程是次要),这机器桥是个通病大家都知道.上BGA焊台,把桥加焊了下.过后插电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熄了,电流到了0.1A.感觉会不会是哪有短路,还是桥没做好.用手摸了下各主控芯片,发现3D3V/5V芯片很烫. 再仔细想想,没加焊桥之前不能开机,现在焊之后电流能上去.于是把桥取下来重植了(这机器桥太贵了,换新的不划算),装回去后还是插电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熄了,电流到了0.1A..既然这样就考虑3D3V/5V发烫这块吧,因有料板直接把MAX8734A芯片和3D3V/5V的上下管全换.悲哀,问题还一样,到这我就没法子,只能请教各位出思路吧.

网友:
找下公共点和各个电感是否短路,电流上去也许是短路了才上去的,我认为乔没干好

网友:
桥做短路了。

网友:
怀疑桥,楼主还是先给客户报价再修吧。

网友:
桥内部有部分
短路

网友:
这个桥只要拿下来丛植%90会死翘翘,买一个都可以买快板子了,

网友:
把桥上所有电容都测一下,是不是有明显短路的?多半是桥坏了,而且一般待机芯片发烫多为LDO线性电压输出有短路所致。

网友:
嗯!重新做下桥吧!或者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果断查条件,再下手。这才是维修员该做的!

网友:
买桥还不如直接买子换了算了,单桥的不好整

网友:
这种直接换板子多好啊

网友:
桥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