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520 检不到SATA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20):
DELL GX520 检不到SATA一例,上图:

前几天客户送来了一块DELLGX520,说是检不到SATA,一看BTX的,头就大了,这破板代码和别的主板代码不一样,幸亏不是不亮......废话不多说了 进入正题....
先测试一下。。。。果真检不到硬盘

进入BIOS调试一下,所有设置都正常,哎  不报侥幸了 修吧。。。。。

手里当时没图纸,就一步步来吧,先打值

    两个SATA口打阻值都一致,别的也没法查,难道是南桥坏了?先换个南桥吧
    南桥更换完毕之后测试,涛声依旧........手里面活挺多的,这板就暂时放一边了
今天手头没板了,去论坛搜了下,看有没有一样的故障或图纸,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让我找个了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有电路图就好修一点了,先找找SATA的时钟,找到时钟芯片,附图

哎呀!找到了

测量26,27脚电压,260.4V270V 问题找到了
去料板对里面找找,找个了一个相同的时钟芯片,换上去试试,测量两脚电压,都是0.4V了好了

小弟口才不大好,表达不清楚,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另附上改板电路图链接   dell 主板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762-1-1.html

网友A:
修主板最大的忌讳就是靠经验和通病,必须严格按照上电时序来修,工作条件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最大的忌讳就是靠经验和通病,必须严格按照上电时序来修,工作条件非常重要。

我是新手,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如果靠经验(新手也没什么经验)下乱搞,搞的问题大了,必须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去查每一个地方,时间长了技术也就好了

网友B:
认不到SATA接口的话,南桥里面SATA模块的供电,时钟,必须要查的。

如果没有电路图去找点位,拆桥去测量,或者仔细去测量时钟旁边的22- 330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SATA接口的话,南桥里面SATA模块的供电,时钟,必须要查的。

谢谢龙哥指点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认不到STAT硬盘,就差南桥SATA模块电压没查了,明天看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真是学习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不错,很细心   我这边也有几台不认硬盘的笔记本```  继续拉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招。每天泡迅维都有惊喜

网友:
看到高手们对问题如此简单的议论,真是学习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先干南桥

网友:
看来看着电路图来修,还是比较实际的,我们这边的师傅,一来就是桥啊什么的,弄来弄去,不修了。

网友:
天气冷了,送修的板子也少了。有修是福啊

网友C(2015-12-31):
这里317欧姆推测是SATA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SATA的阻值在哪里量啊?我这块是铭瑄MS-G31EL主板,也是认不到硬盘 怎么修啊?英特的

网友:
请问楼主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317欧姆推测是SATA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

neco大神!你说的“317欧姆推测是SATA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那这个测试点在哪里查啊?还有就是4楼那位龙哥说的“南桥里面SATA模块的供电,时钟,必须要查的”又是哪里?谢谢

网友:
南桥没sata模块没收到48m时钟,肯定不会开启sata的数据传输了

网友D:
认不到硬盘没有图纸我,我都是换时钟先,蒙过几片板子

网友:
高手啊,换我早换板了

网友E:
时钟芯片坏了,一般不会亮机,很少见到时钟芯片坏掉  还开机认不到硬盘,认不到硬盘几乎都是南桥  或者南桥旁边的小电阻电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贴片电容上可以测到?

自己测试下就知道。

网友G:
今天也有一板检测不到SATA硬盘了,测每个SATA接口对应4个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是51、51、270、270 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今天也有一板检测不到SATA硬盘了,测每个SATA接口对应4个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是51、51、270、270 正常不?

不正常,51欧姆明显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51欧姆明显偏低。

老师像这样如何去检修排查?

网友G:
难道是耦合电容问题?

网友:
时钟芯片引起的故障还容易被忽视,楼主是个细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耦合电容问题?

不是耦合电容问题,是时钟芯片损坏导致本身27脚内部发送SATA时钟信号波形功能机制丢失。

网友:
DELL 的机器设计就是个性,CPU还那么站着

网友(2016-01-30):
看标题我以为是南桥旁边小电阻问题呢,想不到是时钟

网友:
师兄好技术啊。值得学习,我记下了啊。呵呵。有好的经验多多分享。

网友:
碰到过,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 高手经验

网友:
很少碰时钟坏引起不认盘的故障

网友:
台式机修的还是比较少,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一般 硬盘不认   供电 数据 电容  电阻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不到硬盘没有图纸我,我都是换时钟先,蒙过几片板子

碰到的不认硬盘那很少是时钟芯片

网友:
这个真的很少见,一般不认盘很少能想到时钟的事

网友:
太给力了,以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心细得如女人,我比不上

网友:
厉害啊,高手,学习中

网友:
真是学习到了东西

网友:
牛逼啊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识别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时钟,只是坏了一部分。

网友:
这样的维修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坏了,一般不会亮机,很少见到时钟芯片坏掉  还开机认不到硬盘,认不到硬盘几乎都是南桥  或者南桥 ...

没有亮机一般是PCIE和PCI时钟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不错,有图右真相

网友(2016-03-03):
我一般都先换南桥

网友:
不认硬盘要是没图纸 确实只能简单测试下 然后换个南桥

网友:
遇过几次检测不到sata,换几次时钟也是修好

网友: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戴尔主板开机键太难找,我才乱点毁了块板子

网友:
时钟电路坏了呀,很少的几会

网友:
每天泡迅维都有惊喜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一台,不过不是DELL

网友:
楼主这机修的漂亮

网友:
可喜可贺呀

网友:
这个修的思路清晰哦

网友:
时钟坏导致不认盘

网友:
这样的主板是一体机上面的吧

网友:
没有时钟导致不认硬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厉害,技术很好

网友:
怎么发信息,

网友:
到高手们对问题如此简单的议论,真是学习了

网友:
三板斧么……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网友:
牛逼啊 啊啊!!!!!!!!!!

网友:
牛逼啊 啊啊!!!!!!!!!!!

网友:
牛逼啊 啊啊!!!!!!!!!!!!

网友:
楼主挺厉害 基础学的挺好

网友:
很好,真的是每天到迅维修上转几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新问题 第一次看到

网友:
修东西细心可以是很重要呀

网友:
问题是2012的贴,等到2016年来回答,真的合适吗?

网友(2016-04-04):
我们一般都是先干个桥,下次得注意时钟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要细心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碰到的不认硬盘那很少是时钟芯片

网友:
好,你这是真功夫啊

网友:
台式机没图纸,有难度

网友:
遇到实践下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主板修道几次不开机 都是IO出问题

网友:
我的一样问题,试试

网友H:
供电和阻值都测了吗 ,还是直接去找SATA 和CLK?
neco
时钟芯片基本工作条件都有测量
详情

网友:
不错,没图纸就不好弄了

网友:
有图纸查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精华 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过  不认硬盘,没修好。不知道修什么了

网友(2016-05-08):
好  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供电和阻值都测了吗 ,还是直接去找SATA 和CLK?

时钟芯片基本工作条件都有测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基本工作条件都有测量

时钟芯片 不是供电,开启和晶振吗? 是不是这些条件?

网友:
以前碰到过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时钟芯片 不是供电,开启和晶振吗? 是不是这些条件?

你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正确的

还有什么条件吗?

网友:
有针对的换小芯片还容易些,就是贴片电容,电阻和三极管坏了不好确定,还有就是夹层断线和短路这一类故障不好确诊,

网友:
修板子的高手

网友:
neco大神!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不到硬盘没有图纸我,我都是换时钟先,蒙过几片板子

我也换时钟,就认到硬盘了。这样是否就好了。技嘉的。

网友:
严格按时序修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坏了,一般不会亮机,很少见到时钟芯片坏掉  还开机认不到硬盘,认不到硬盘几乎都是南桥  或者南桥 ...

他这应该是只有SATA的时钟模块坏了,其它的正常。

网友:
真的很扯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搞得

网友:
我一般会换个桥试试看

网友:
谢龙哥指点

网友:
好样的,表达的很清楚

网友:
又学习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品牌机的板子还可以修一修

网友:
原来认不到硬盘也有是时钟芯片问题

网友(2016-06-07):
好几年没有修台式机主板了 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很好

网友:
技术达人,学习了

网友:
南桥没sata模块没收到48m时钟,肯定不会开启sata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