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59打印机不能识别墨盒

楼主(2012-10-20):
MP259打印机重新安装几次墨盒都无法识别墨盒

网友:
MP258/mp259都经常出现这现象,我个人觉得,佳能的打印机就是买墨盒送打印机的!
你试试把墨盒轻轻放到墨斗车里,不要向内推也不要向下压。然后扣好墨斗车的盖。如果不行的话再尝试把墨盒背后的铜触点清洁干净,不要用水清洁,不要要大力擦。顺便把墨斗车里的铜触点也清洁一下。还不行的话,把墨盒拆下来,用到把带有铜触点的胶片切开,注意不能切有铜线的地方,胶片是用四个小朔料点固定的,每个朔料点都向外切开就可以了。把胶片轻轻扳开,注意:铜线很细,不要弄断。用纸巾把里面的水吸干或者用冷风吹干,注意:不能用热风。
还是不行的话,换墨盒吧!以上的方法能修好的机会大概是百分之60左右吧。但我很久没这样修了,一般都直接换墨盒。

网友:
谢谢二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