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电源开关指定灯,又绿色变成了红色.

楼主(2012-10-20):
电脑开机的时候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显示器闪屏,有时候一天都不屏,有时候常闪屏.液晶显示器闪屏,电源开关指定灯,又绿色变成了红色,关一下显示器,在开显示器后又正常了.开始以为是高压条坏了,换上一个四灯的高压条后,还是不行.我把接在乐华2025L的驱动板的接口插线全取下来,只留12V的输入线,测驱动板上高压条接口上的12V电压,发现电压跳变,一下是3点几V,一下是1点几V,一下是12点几V.断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到原因.请教高手给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2-10-21 08:18):
适配器是外置的~测过了正常的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