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S2010装系统艰难过程

楼主(2012-10-20):
朋友拿来一本说是系统崩溃了,要我重装一下系统,我看一下是东芝SS2010,超薄的那种,我二话没说拿起U盘插到本上,开机选择从U盘启动,进入BIOS后才发现该本不支持从U盘启动,只支持从硬盘、软驱、光驱、网络启动,而该机器又不带光驱,于是把硬盘卸下来,卸下后才发现硬盘是1.8寸的超薄盘,而且接口也不是IDE或SATA的,上网查了一下该接口是CF接口,好像只有东芝的硬盘才有此接口,这下没招了。找到修硬盘的同行看有没有CF转接卡之类的工具,不愧是专业修硬盘的,他那几乎各种的转换卡都有,找到了一个CF转IDE的,于是拿回来插到台式机主板IDE上,用U盘进PE,ghost结束后关机,重新插到本上,开机发现提示认不到硬盘,进BIOS里一看能识别到啊,这下就郁闷了。于是又搞了几次还是不行。再次找到同行,发现他那还有一个CF转USB的,灵感一下子来了。插上1.8寸的硬盘,接到台式机上,用老毛桃PE把硬盘做了一个启动盘,接到本上开机可以启动进入PE,进入PE后重新分区,然后用U盘拷入系统GHO,然后运行安装程序,结束后重启,进入了系统安装界面,一切OK。关于此款本网上说有能从网络安装的,我也没有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你朋友拿过来还能进的了系统没?如果可以进的话可以直接在电脑硬盘上装个PE就可以进PE装系统
2你拆硬盘放到台式机上GHOST玩了然后再装到你笔记本还是GHOST完,运行安装程序完了你才装上你的笔记本,还有不认盘的时候系统能找的到,不过你调了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项了没,还有你重建MBR了嘛?
         刚开始你说你放到别的电脑装完不认盘,后来你用自己的硬盘设为启动项进PE就可以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你原来肯定是有 哪个地方没调好,,因为你装到别的电脑GHOST完在放到你笔记本上运行安装程序,跟你用自己的硬盘设为启动项进PE安装是同样一个道理的。。

网友:
不错,日本的产品,装系统都难啊~!

网友:
抵制日货,不买这些个日本东西。

网友:
日货都是比较难搞定的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光驱就完事了啊。。

网友(2013-05-04):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从USB启动,本上也不带光驱接口。

呵呵  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支持USB启动?   只是不支持U盘启动而已,你不知道东芝这个机器有原装的启动光驱的吗?就是USB接口的大哥!而且现在淘宝上20元一个的USB CD外置光驱就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