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修了个联想的本本不亮了

楼主(2012-10-20):
本人新手修了个联想旭日C462A  原来是排线断了 开机的时候有光没有显示  现在我换了个新排线 没有光了 屏幕上有字系统也能正常启动  最后又换了个高压板 还是没有光   灯管我用测试灯管的工具测试了都亮了   插到高压板那个接口那我测了都有11V电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亮啊   请教了啊 小弟谢谢了

网友:
高压板检查一下,开关信号过来没有。

网友:
一定是高压开启信号没有,另外这款本子的显卡板也很容易坏!

网友:
看楼主不是修电脑的,送电脑维修店吧,免的故障扩大化

网友:
你没查条件就换高压板吗

网友:
直接给3V给高压条的开关啊

网友:
查高压板与排线接口处开启信号3.3有吗

网友:
看3.3V电压有没有或者 加焊显卡~

网友:
开关信号过来没有

网友:
也许与你还排线的操作有关,检查一下是不是短路了,导致主板保护了

网友:
4大条件啊。
V+
on.of
pwn

你看少哪个啊

网友:
想简单点就从屏线的3.3V飞到高压的开启信号就行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是加焊显卡好的。加焊的时候注意下温度别太高。

网友B:
屏上应该有两组3.3V信号,你看看是不是少一组,少一组的情况下两组一连就行了,只不过开机会白下屏然后才亮,

网友:
我看了下没有3.3 有6V 和11V  3.3V没有怎么修下   还有显卡也有关系的吗??  显卡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应该有两组3.3V信号,你看看是不是少一组,少一组的情况下两组一连就行了,只不过开机会白下屏然后才亮 ...

我看了下没有3.3 有6V 和11V  3.3V没有怎么修下

网友:
     查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是加焊显卡好的。加焊的时候注意下温度别太高。

我测了 接口那没有3.3V  怎么办啊  加焊显卡可以吗?

网友:
一般都是要么显卡 要么背光

网友:
很大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谨慎下手啊楼主

网友:
会不会把EC烧了噢?

网友:
外接应该是正常的把 你查3.3从哪出来的把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   什么电压都没量就换屏线 高压条  还是先测试电压   我遇到过 是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