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台华硕I3的显卡问题

楼主(2012-10-20):
一台A42JC A卡  一台K42 N卡,都是I3的。两台显卡都已换了全新的,但是还是一样。A42J装显卡驱动死机,开机正常,到登录用户界面卡死。重装系统也一样,不加载显卡驱动就可以进桌面。
K42 内接不显,电流到2.0左右。外接满天星花屏。CPU内存显卡都换过了不是原装一模一样的故障。求助啊。大神门有遇到一样的情况吗,华硕42的机器修的蛮多的,平时也是换显卡好的。,这次难倒了。。有修复过的人吗

网友(点评):
A42换CPU和县卡滤波电容试下,看能不能行

网友:
i3的CPU么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一体桥的事。

网友:
屏线换一下

网友:
显卡供电 和显存查了没

网友:
"K42 内接不显,电流到2.0左右。外接满天星花屏。CPU内存显卡都换过了不是原装一模一样的故障"为何不考虑显存这方面捏

网友:
K42你换的是不是新的显卡啊,有是的话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