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AMD时序问题

楼主(2012-10-20):
这是不懂拒绝的一篇帖子,这个事例我还看过奋斗青年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656-1-1.html 都说了VTT正常之后 以他的电压会经过三极管转换变成VTT- GD发给桥,我请问?当NV芯片组
VTT正常时候 无复位的时候,如果判定VTT——vld正常时候 还没有复位的时候可以判定桥坏么?

还想请问 最后一项 ,LPC 是证明HT-VLD正常之后就会进入软启动?是这么理解么。
今天修了个无复位的板子,供电均正常。知道从VTT开始跑线 跑到一个放大器里面,然后就懵了。

网友:
查图纸吧。。。

网友:
HT-vld 正常之后如果还不复位的话,也不能判断是桥的问题,要把桥的供电全部测一遍! vld 正常之后会发出复位,复位正常之后才会进入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