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屏上的一个CM501的内角集成块,用什么工具焊接才好?

楼主(2012-10-20):
屏上的一个CM501的内角集成块,用什么工具焊接才好?30w电烙铁可以吗?还是热风枪好?

网友:
集成块最好用热风枪焊

网友:
怎么不上个图呢?不看图心里没底啊

网友(点评):
只用风枪或者只用烙铁拖焊都可以单独搞定..............就看熟练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上传,谢谢了。

这个要风枪吹的

网友:
风枪吹这个最方便啦!

网友B:
风枪,肚子下面有锡

网友:
要风枪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肚子下面有锡

就是肚子下面有锡,咋办呢?

网友:
肚子下面有锡,当然用风枪吹  。    没有就买吧  。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我去买个850焊台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风枪最好,如果是上门维修就自己带个手持式的风枪吧,也方便。

网友:
这个用热风枪,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基地买把850,上点焊油,吹下就上去了.

网友:
用风枪焊,注意隔热,千万别把屏弄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