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 有待机不触发,求指点

楼主(2012-10-20):
一台华硕N80V的机器,故障表现为有待机0。01A,按下开关不触发,不装BIOS电池情况下插电就触发,关机后再也不触发,拔电再插电再次触发,关机后还是不触发,装上BIOS电池后一直不触发,量开关正常3.3V电压也有,系统供电PS51120发出3  5V正常,是不是3  5V能出来51120就是好的。EC第64脚一直持续为高电平3.3V,是不是应该有电压跳变,手上没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哪位高手给个讲解,南桥EC晶振阻值正常。有图的麻烦帮忙传份啊,INTEL的,感谢。。。。。。。。 另外还有一台N80VM的机器,主板和N80V一样,开机上电0.02不触发,以前服务站换过南桥,南桥我换了还是不行,求解,求高手

网友:
高手都去哪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现象,我的主板进水,求个图纸

网友:
你发的贴太过简单,也太笼统了,真是让人不知道让别人怎么给你说,你只少要发现个重要的故障点吧!开机电路还是很好修的。你再查查吧,图是没有

网友:
没图,甚至于主板元器件都没标示,没图的情况下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