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10-20):
一台公司内部使用的DELL D500笔记本,故障现像为不定时掉电,有时能开机半天后掉电,有时开机几分钟就掉电 ,而且掉电后再次按电源按钮不能开机,测量电源按钮有5V电压,拔掉电源放置一天后,第二天又能开机10多分钟后掉电,在论坛上搜索参照各位大师的经验,测量电源隔离管Q27  123脚上的电压在电源按钮按下时压降比较大,只有16.9V左右,从其它旧板上拆下一个同型号的管换上后,连续开机一天 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等不开机  时候那么修啊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样的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