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519V1.2维修一例,第一次发这种帖

楼主(2012-10-20):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是开不了机,内存显卡都换过。接过手粗看了下无外观损坏,插诊断卡也是跑EO,用我们的内存试了下一样跑EO,由于V星的板子,先刷个BIOS再说(V星的喜欢出BIOS的问题),无果,只有一步一步的测了。问题应该还是锁定在内存一块。上笔测内存各个电压,,,当测到SMBDATA的时候,0.7V?再测一次,还是0.7V。(元芳,你怎么看?)找了图纸,看看他 连到哪的 R89二端还是0.7,再追查前面 到了R427,一端3.3V,一端0.7V。嘿嘿,就这了,一看“2.2欧的电阻”,直接用线连到一起就行了吧。测了下3.3也出来,上电,MY GOD!还是一样,搞错了没有呀,3.3V也出来了呀。东搞搞,西搞搞,N久后看到图纸上2.2K!直接倒地。。。果断换个2.2K的上面。上诊断卡,跑呀跑呀,一直到C7还有报警声。嘿嘿,没上显卡,果断上显卡,靠。。。。还是一样。仔细听了下,一长六短。迅维一下,查IO周边和鼠标键盘电路问题。一看IO周边,新手,无从下手,转向鼠标键盘。打值,好像是都相同的400多,正常,5V供电,0V?测下472排阻,0V。472到了U7,U8的7,8脚,一测0V。 其他脚都正常,看下是这个八脚的什么东东坏了,直接找了二个这东东换上,一路狂飙到00。接上显示器,插上鼠标键盘试试,OK!,谢天谢地,终于修复了。第一次发这种帖,没相机,手机在基地学习时被偷了,,,呜呜,现在用着烂手机就不把拍下来,那像素,太坑爹了。板子修 好了,还要谢谢我的老乡一起帮我呀!

终于有人给出了UP7533坏造成档E0代码的了

网友:
SMBDATA线路好像还没有跑完啊?

楼主,元芳是谁?呵呵。。。

网友:
楼主把自己当狄仁杰这你还不知道呀,修板就像是在断案一样了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手机竟然在基地学习时被偷了?那么危险?

网友:
不错哦!我还没弄过键盘鼠标没供电的!

网友:
感谢楼主,让我知道跑C7要查键盘鼠标接口。

网友:
呵呵。。。挺幽默的。。。。我的是直接用不起。。。换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都在内存槽附近,控制,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感谢楼主啦。元方

网友:
SMBDATA
这是个什么电压  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的数据线

版主哥   谢谢 你又一次告诉了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哥   谢谢 你又一次告诉了我

我天天围着你屁股后面转,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天天围着你屁股后面转,哈哈

像你学习 加你QQ   留下吧  给我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