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电解电容的拆装

楼主(2012-10-20):
在一些台式机主板或笔记本主板上经常见到一些白色的小电解电容,那种电容不是插装的,它的两个脚是焊在主板正面的,请问怎样更换这种电容呢?怎样把它拆下来又焊上去?

网友:
估计要吹下来的吧!

网友:
其实也不难,你懂的

网友:
风枪了。看看BGA是怎么弄下来的,还有月饼的置顶视频,你就明白了

网友:
烙铁就可以了

相当于贴片安装的,不过是个头大的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