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上Q开头的CPU跑E0,上E开头的可以亮机,什么情况?

楼主(2012-10-20):
             主板样子: 。这主板本身带的CPU是Q8200的,通电触发跑E0,不管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长鸣报警,但是更换E开头的CPU(E2140、E5200)能正常显示,BIOS刷过,故障都是一样。请问高手有什么思路可以指点下呢。

补充内容 (2012-10-21 09:42):
这个Q8200的CPU在其他G41的板子可以点亮,证明是没有问题的,内存也是一样,CPU座啊,内存槽啊,早就清洗过的了,大家看清内容再回答吧,回点实际的思路才好啊。麻烦饼哥帮忙解释下???

网友:
q系列是4核   芯片组不支持

Yy.
什么不支持啊,这个CPU本来就是配这个主板的,这个板子是DDR3内存的哦

网友:
正如楼上的可能不支持吧。。

网友: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主板不支持呗,见多就习惯了,有些是可以刷新版的BIOS解决,有些是已经落伍了,怎么刷都不会支持的

网友A:
775的U还有四核的?没听说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原机就是Q的四核cpu?原本四核可以用,现在不能用了???

Yy.

网友:
这跟有的板可以上2G内存但上不到4G是一样的原因。

网友:
感觉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会不会是LZ不细心导致的呢,CPU和座擦干净了吗
   我经验少,只是自我感觉,
       还是请高手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的U还有四核的?没听说过

Q系列就是 775的

网友:
CPU座会不会空焊啊,还有查查CPU电源IC的VID组合电压。

网友:
我们经常碰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加焊CPU座或者更换CPU座好了的。

Yy.
你用的是什么BGA机啊、成功率高吗、

网友:
楼上说更换CPU座。。。。。不是有带灯测试仪。。。。看看就知道了。。。。看是总线问题还是座子的问题。。。。

Yy.
带灯测试仪的灯全部亮了,证明CPU座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这板子我也有一块,跟你的一样故障,我到现在也没解决,你解决了要告诉我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个可以刷BIOS解决的吧。

网友:
你Q的CPU  放到其他机子上点亮过么有?维修后的机子出现不支持不兼容很正常!!

Yy.
可以点亮啊,这板子没有维修过啊,拿来的时候就是跑E0的,确定CPU,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我遇到过上高端的就不行,上个低端点的CPU就一切正常

网友:
板子应该支持Q系列的四核U,毕竟支持Q系列的低端775板子多的是,可能真的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支持Q8400的CPU,内存不行就报警,正常得很

楼上说的是“挑”U而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像楼主说的。
貌似只有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上E系列的能点亮, 可以断定座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