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时要经常用到主板的电路图吗?

楼主(2012-10-20):
我们维修时要经常用到主板的
电路图
吗?如果不用电路图是怎样快速打到故障点的?如果经常用到电路图,你们的电路图是从那里得到的?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各种主板电路图.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工具呢?比如说是查找程序什么的?

网友:
用 音速启动 工具可以把 一些东西放到里面

网友:
淘宝上基本都能买到图

网友:
用电路图,可以查找芯片上一级是哪里,下一级是哪里,因为不同的板,设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