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20):
经常遇到这样的的问题:机器电源风扇旋转正常,CPU风扇旋转正常,显示器就是没有显示,也就是常说的开机无显,大家是怎样处理这种故障的?一般故障出在那个地方?有时插拔一下内存就好了,可有时插拔也用的。像这种开机无显的故障,原因在那里呢?

网友:
故障替换法、。集显的放快显卡上去,独显的换快显卡,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主是看风扇转动来说问题呀... 查供电时钟复位呀!

网友:
重插内存都不行  试试吹下显卡。可能会显

网友:
这个人明显就不是同行,你还是找专业人士看看 吧!

网友:
内存 显卡 显示器 呵呵

网友:
提问的是外行人~~~不是做电脑维修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