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

楼主(2012-10-20):
1、硬启动(上电):指由适配器或者是电池所提供的电压转换为其它元件所需要的电压(比如主板上各个电感所需要电压)。
2、软启动(信号):各部分的电压都上来了,但是还是不显示。
最难修的两类故障:
1、 不触发(不开机):查看待机电压、EC、时钟等。
2、 触发但不显示:硬启动未完成(查找各部分电感所管理的芯片的电压);
软启动未完成(
故障分析:
1、上电时序(按下开机键后的上电顺序):ECIO)、南桥、北桥、CPU

网友:
顶一下 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