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忘记密码怎么办?如何清除密码?

楼主(2012-10-20):
WIN7系统登录忘记了密码,应该如何清除?
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啦.

网友:
一般系统都带这个功能。

网友:
以前清理XP系统密码的工具一样可用于解WIN7密码。
所以,ghost系统盘中的工具继续有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我试试·没试过破解WIN7

网友:
用U盘启动,里面有清除密码的选项

网友:
WIN7系统登录密码破解跟XP系统登录密码破解的软件都差不多, DOS工具里面有的,或者你随便找个系统盘,然后再DOS工具箱里面也是有这软件的,,

网友A:
32位的可以但64位后不行,我试过了搞不了

网友:
唉!这个啊!是很简单的啦!你把U盘制作成PE,再更改bios进行U盘启动,进入PE呗!

网友:
用大白菜,启动直接可以清除,电脑店的也可以。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谢谢了各位~

网友:
哥们,PE里面有软件可以轻松搞定的

网友:
优盘维护工具啊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的可以但64位后不行,我试过了搞不了

32位的我知道用PE之类的工具可以,但64位的还真没试过,有没有好方法介绍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