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有ping.exe,cmd.exe,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我C盘格式过的啊,D盘也没打开过
C盘
海参
CMD进程是“命令提示符”进程,即那个DOS窗口。如果你没有运行这个程序,基本上是中毒了。将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断网线,全盘杀毒吧。

网友:
你运行输入:msconfig 确定后点启动,全部禁用后,把ctfmon打勾就行

网友:
一个是ping命令,一个CMD命令行提示窗。可能是系统集成了一些批处理功能。

网友:
你是自己封装的系统还是网上下载的?
同意楼主:
4.0
whyno
同意楼主:
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
把硬盘全格式化一下试试

网友A(2013-03-10):
系统 进程复杂而且多样 可以进网站看看 都有什么常用进程 最好是下载个结束进程地软件 笔者推荐{进程雷达}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过另外一种系统就成了

网友:
用安全卫士自动和手动都优化一下

网友:
最好去大的论坛下系统,用360设置一下,全盘杀毒

网友:
自己封装,好主意

网友B:
中毒了吧,估计是安装文件里面带毒。

网友:
估计是你下的系统不好,我也曾经下过带木马的系统,上网巨慢的。

网友:
有些封装的系统里有病毒木马等恶意程序

网友:
查看进程映像路径,找到文件再查看文件属性再作判断。

网友:
ghost盘的话,自己做集成放心

网友: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2013-04-15):
可能首次进系统 GHO镜像还在做一些部署

网友:
全盘清零吧, 最干净最快捷的方式

网友(2013-06-11):
进程多是很正常的。只要你没有优化过。我都60多个,禁止开机启动

网友:
应该是鬼影病毒

网友(2014-01-22):
进程多看着就不怎么安全

网友:
不太懂,大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