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U盘写保护软件吗

楼主(2012-10-20):
可以写保护,也可以正常访问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你表达的意思好像不太明确

网友:
他的意思就是优盘只读     不中病毒呗

网友:
im没有见过

网友:
sd卡加个读卡器。。。拨锁卡开关。。。对不这样回贴。。。

网友:
哥们你表达不清啊,写保护的工具是根据芯片来的。你连什么U都没说,谁知道什么工具!

网友(2013-02-14):
电脑本身就可以修改权限啊 你把优盘的文件系统类型改为NTFS 这个是安全最高的
dos中:convert  h:  /FS:NTFS
然后在文件夹选项中取消使用简单文件共享,接着在磁盘右键里面有个安全选项,再往后的设置权限你应该就会了

网友:
至此一下~~

网友:
是要权限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