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开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2-10-20):
u盘打不开,而且属性里面是文件类型RAW,可以恢复资料吗

网友:
可以
能恢复出来

网友:
这个可以恢复的

网友:
可以恢复,搜下这个软件,免费好用Sandisk Rescuepro v3.0 Multilingual

网友:
可以!你下一个Diskgen来恢复都可以的!还有其他的看你用那样!

网友:
找个软件扫描恢复文件。有很多这种类型的软件。格式化恢复。。。等等

网友:
查杀一下看看是否病毒引起

网友:
恢复是可以的,关键你要找到原因?是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可以恢复,易我分区表干一下啊

网友:
可以恢复,在DISKG里也行,如果DISKG不好用就用Sandisk Rescuepro v3.0

网友:
如果U盘内的flashrom虚焊会导致U盘插入电脑后提示“格式化”的问题,用热风枪吹焊或用电烙铁补焊一下即可解决。我曾实际成功解决过清华紫光U盘UC-67该故障!

网友(2012-11-22):
可以恢复的 用DISKGEN 啊

网友(2013-01-22):
11#遇到的情况比较少见,可以先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故障。大多是软故障。可以换闪存芯片试试导出资料。

网友:
交给我,我帮你搞定

网友:
我有个4G的联想U盘,插电脑上能找到。
那段时间双击打不开,右键点击也打不开,也无法格式化,只要打开就卡住了一直等待下去,还以为坏了呢。
后来从“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找到U盘格式化,好了能用了,里面的文件拜拜了,也不知中的啥毒......

网友:
看看用DISKGEN找回分区先

网友:
先恢复一下吧、再考虑修复分区试试

网友:
不一定都是软件问题哦。 有可能里面虚焊了也会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文件系统类型为raw,你用diskgenuis可以直接搜索恢复原有的文件,前提先不要进行格式化,先恢复再重建分区格式化

网友(2013-03-05):
先用恢复软件来弄出数据,再重新格式化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