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的液晶屏下面三分之一是白屏,有时候也正常。

楼主(2012-10-20):
这个屏有时候也正常,时好时坏。

HannStar的屏。

这是屏电路的型号
现在就是它时好时坏

数字表测了一下,他的重要电压分别是:
VDD4。9v
VDDA13。2V
VGL-9。9V
VGH 24。6V
VGH-M 22V

我个人怀疑是,哪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
这个是屏上面的COG坏掉了..老屏了 能顶到今天也不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显示屏有个模组虚焊了。。

网友:
好像没有修的价值了,我们这边加焊屏上的模块都要100元以上,还不一定能搞好。

网友:
这么老的屏,修好也挣不了几个钱啊!

网友:
换个新的或者旧的吧,新的也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
是屏电路接角不好,加加焊试下嘛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太老了 到极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 COG (chip-on-glass) 出问题确实很难处理 !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是第一次。不过都是换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