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取经,看看高手是怎么修多路的

楼主(2012-10-20):
    最近几天遇到了几台短路的机器,用的烧机法,把电压调小,慢慢的调大。摸哪里烫,但有时候找出了发烫的原件,但那原件是好的,查原件周围,也没发现损坏的额(有时候有短路的,但拆开原件测,原件是好的,防止软击穿,更换原件也不行)。所以想向高手取经,看看高手是怎么修短路的。

网友A:
电压三伏特  电流2安培 慢慢摸

网友:
烧机法是不能着急的 你是怎么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三伏特  电流2安培 慢慢摸

直接接电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