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 开机报错 02F0

楼主(2012-10-20):
本来是短路的,CPU供电MOS 管 上管和一个330的电容烧了,换了就好了,开机,现在报错 02F0:CPU ID: 52 NO MICROCODE UPDATE ……的错误!!按F1有没人遇到过啊,求解!!!谢谢!

网友:
此机需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进BIOS 啊F9  F10 就可以了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还是跟BIOS有关

网友:
进BIOS  load一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啊

网友:
  进BIOS   里面回复下出场设置   就 OK

网友:
这问题楼上的都试过了。刷下BIOS吧。

网友:
搞好了,换CPU 就好了   ,可能是19 V上管的短路烧坏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