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板的上电时序问题

楼主(2012-10-20):
AMD的板子是先出桥供电啊还是先出CPU供电啊?  没有桥供电会有CPU供电吗

网友:
先出内存供电,然后才有CPU供电

网友:
先出内存供电 在过CPU 然后就亮了

网友:
先出内存供电 接着是桥供电接着是CPU  最后是总线供电

网友:
先出内存供电 和vdda 2.5v 再 cpu 主供电   再桥供电

网友:
内存→cpu→桥→总线

网友A:
NVIDIA芯片组是:内存-桥-CPU-总线
ATI芯片组是:内存-CPU-桥、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IA芯片组是:内存-桥-CPU-总线
ATI芯片组是:内存-CPU-桥、总线

严重很同意

网友:
谢谢给位的经典指教

网友:
英特尔:内存---内存上拉电压---桥---VTT核心供电---CPU核心供电

AMD:内存---内存上拉电压---桥---CPU核心供电---VTT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