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AMD的CPU座会虚焊吗,多不多?
cpu

网友:
会的 还行吧

网友:
AM2的我没遇到过哦

网友:
遇到很多呀。

网友:
不多,也就偶尔一两块

网友:
没遇到过。
桥的最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的不多吧 不过电子产品嘛 什么情况会没有呢 没有没有的情况 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有 不是很多 桥多点

网友:
好像氧化接触不好的比较多点

网友:
一般不会虚焊的 很少很少

网友:
没遇到过,INTER的就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过座子里面断线了。

网友:
用带灯假负载测量一下,或如果有的灯不按用手按一下CPU座,如果亮了就是加焊座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