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修复

楼主(2012-10-21):
1、目前网上坏道修复的软件支持sata硬盘
2、实际应用中什么软件修复硬盘比较有效?
3、将坏道写入G表,什么软件比较有效,屏蔽坏道

网友:
维修工具不分IDE还是SATA,都是支持的。
比较有名的工具是PC3000和效率源,还有国内的WDR ,DFT,  MRT。

网友A:
pc3000貌似要收费的是吧?目前没有找到可用的
效率源认不出sata硬盘,调整了bios  貌似也认不出
多谢版主的回答,试试其他的

另外。发现这个板块的版主很热心,有问必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貌似要收费的是吧?目前没有找到可用的
效率源认不出sata硬盘,调整了bios  貌似也认不出
多谢 ...

免费的工具,最好用的就是MHDD了,启动光盘里面都带的。

网友(2017-01-07):
mhdd   hddreg  配合使用

网友:
wd只认准HDR

网友:
免费的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