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用的电脑知识大全总结

楼主(2012-10-21):
安全删除U盘时,遇到提示“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时解决方法

安全删除U盘时,大家常常会遇到提示“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请稍候再停止该设备。”
这种情况下可以强行拔下U盘吗?当然不可以!这时候如果强行拔除的话,很容易损坏计算机U口或者你的U盘。如果你的U盘上有重要的资料,很有可能就此毁坏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写几种常用的解决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种方法(这也是我建议大家最常用的方法):
往往我们在把U盘的文件或者数据取出来的时候,都是用的“复制”“粘贴”方式,而如果复制的是U盘上的文件,这个文件就会一直放在系统的剪切板里,处于待用状态。而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删除U盘的话,就会出现上面的无法停止U盘的提示。
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清空你的剪切板,或者在你的硬盘上随便进行一下复制某文件再粘贴的操作,这时候你再去删除U盘提示符,看看是不是顺利删除了?

第二种方法:
如果觉得上面那种方法还无效的话,可以使用下面这个方法:
同时按下键盘的"Ctrl"+"Alt"+"Del"组合键,这时会出现"任务管理器"的窗口,单击"进程"标签,在"映像名称"中寻找"rundll32.exe"进程,选择"rundll32.exe"进程,然后点击"结束进程",这时会弹出任务管理器警告,问你确定是否关闭此进程,点击"是",即关闭了"rundll32.exe"进程。再删除U盘就可以正常删除了。
使用这种方法时请注意:如果有多个"rundll32.exe"进程,需要将多个"rundll32.exe"进程全部关闭。

第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同样是借助了任务管理器,同时按下键盘的"Ctrl"+"Alt"+"Del"组合键,出现"任务管理器"的窗口,单击"进程",寻找"EXPLORER.EXE"进程并结束它。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桌面不见了,请不要惊慌,继续进行下面的操作,在任务管理器中点击“文件”——“新建任务”——输入EXPLORER.EXE——确定。再删除U盘,你会发现可以安全删除了。

第四种方法:
这种方法最简单,但最耗时,那就是,重启你的电脑。
如果觉得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解决有些麻烦,可以采用下面这个提前的预防措施:
关闭系统的预览功能。
方法:双击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常规——任务——使用windows传统风格的文件夹,然后点击确定就行了。这样一劳永逸了。

小窍门:目前有些U盘的技术很到位了,有的U盘直接插拔也可以的。但无论是多好的U盘,有一种时候是绝对不能直接插拔的,那就是仔细看你U盘的那个小红灯,小灯在不停闪的时候表示正在不停地读写数据,这时候千万不能拔,否则轻则损坏数据,重则U盘报废。

网友:
平时是该多注意这些细节,有时候会帮助很大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安全删除U盘时,遇到提示“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时解决方法

网友:
说的很好 我有时候忙的时候就直接拔  已经坏了几个了 好在便宜。。

网友:
学习中,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楼主这些小软件问题,很早就会l啦!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