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所有供电,电压由正常慢慢变为0V左右

楼主(2012-10-21):
如题,求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还有知道这种问题解决方案的,给个维修思路吧,这种菜鸟不知道如何下手呀

网友:
留个记号。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没搞定。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哈哈,果断吹到网卡,电压不变化了,现在跑E0了
,继续查下去

网友:
这种情况查短路啊,
  如果实在找不到蛛丝马迹就只有下掉网卡声卡等等其他那些外设硬件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没有说明白

网友:
你问清楚客人怎么出现这个问题的 估计被雷击 上电摸网卡芯片 问题比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修机前多问下客人出现故障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及异常的现象 对自己快速维修有很大帮助。

网友:
把外围芯片外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