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楼主(2012-10-21):
有一dell d620开机电流跑到1。25,换的新显卡,求各位大师指点!!!
显卡

网友:
不亮 不跑码也不一定就是显卡坏啊 可能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A:
你说的这么笼统怎么指点?最起码你要把故障描述清楚啊

网友:
是通病的显卡吗,如果是,我建议你换一片

网友:
这个故障让人很意外,原来是cpu也坏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