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12-10-21):
PC主板开机掉电,换了鼓包的电容,故障依旧,求助维修的朋友,

网友:
哇,这样也可以哦,你太神了,要不你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
你要看看是不是主板保护了,可以尝试拔掉4PIN的12V小插头。

网友:
主板哪里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同意3楼的 先排除CPU供电问题 不掉电查CPU供电 CPU。。

网友:
这样说谁会明白你说什么呀,你是不是修电脑的哦。

网友:
拔掉小四PIN看看,如果不掉电,那就是CPU电路问题,查MOS管和电源IC

网友:
这说范围太大了,先打一下,ATX电源的对地阻值,12V对地,12V对电感,电感对地,1117的5VSB输出,和3.3V输出,再打一下USB数据线看一下桥是不是短路等等,摸一下桥、网卡芯片,和12V的串口芯片,温度是不是异常发烫,找出短路的地方来,或换个ATX电源试一下。或短接ATX14脚+地线,年转不转会不会掉电。等等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说得很简单,但是维修起来却是很麻烦,觉得还是先从供电开始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