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1 无论裸板还是整机5分钟定时掉电

楼主(2012-10-21):
同行拿来一台15寸的宏基5741的本本,整机取下电池上AD开机电流0.9-1.3左右跳内外无显,多年的直觉应该是没过显卡,因为是I5的U,没有NEC大电容!拆机裸板仔细看了5遍(动手前个人的小习惯)只有BIOS上有焊过的痕迹,其他很新没有什么氧化撞件,再次上电开机,涛声依旧,只是电流到了0.8-1.0左右,因为少了一些外设的原因,大概测一遍各主要电压,感觉OK,把目光再次放到那个动过的BIOS上,为了节省时间,网上下一个BIOS先刷了再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还是没亮,喝杯水先!边喝边想,难道要动桥,这种显卡不应该会虚啊,再喝一杯水,然后上电开机,再上电开机,反复看电流,感觉不太对,显卡为什么过不了呢,难道是少电压?把板子翻过来,对着显卡后面向个供电的小电感量了一通,正常正常正常,一连几个都正常当表笔量到L82的电感时,0.45V不对啊,就算是显卡VGA_COREP也应该有0.85V才对啊,手上没有图纸,这是什么电压呢?为什么会这么低?于是用万用表跑了几次,发现U63:4800B的4脚上也是这个电压,再U63测123脚18.5V再测5678脚1.05V,这下心一下亮了,这管子不良,换之,下面见证奇迹的时候了,上电电流一路欢快的往上跑了起来,来回两个跳动亮了,可爱的ACER LOGO出现了,断电叫徒弟装机测试,先喝杯水上下网听首哥先,20多分钟后问题来了,徒弟说不行,我晕,哪不行了,他说掉电,在哪掉?刚进系统不久就掉了,我说不急,再确认一下,进DOS看一下进CMOS看一下会不会掉,果然不管是DOS下还是CMOS下都会掉,注意还有一个特点:4-5分钟必掉!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怪了!到口的肥肉就这么难吃?是哪的问题,思考了一晚上,第二天拿来前前后后又看了一遍,看到EC边上也有一个BIOS,心里一亮,是他了,于是取下刷了他,结果如何?收工好了!总结一下,此板子本来就是一个1.05V欠压,修好就好了,自作聪明刷了一个BIOS结果发生了定时5分钟掉电这样的怪事,不过还好最好还是搞定了只是多花了一天时间!5分钟定时掉电的解决方法是两个BIOS必需同事刷那就OK了,现在献上我备分的两个确定好的BIOS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网友:
好贴

LK本本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呀

网友:
谢谢,又教会了我一项经验

网友:
嗯,是一个通病,我也遇到过,30分钟黑屏,也是那管子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CQ42掉电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希望我联想e46   30分钟准时掉电的也是必须同时刷两个bios的原因吧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东西先收藏了,需要时下,呵呵。

网友:
期待结果结果

网友:
好贴!学习了1

LK本本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6-26):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刷过了bios还是五分钟掉电

网友(2016-10-11):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东西先收藏了,需要时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