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火急。怪问题DELL D820独立主板

楼主(2012-10-21):
。十分火急 屏换过,屏线测过没有断的,,显卡换过。外接正常,屏上横竖会上下滚

网友:
显存试过没有啊。很有可能

网友:
dell的机器有些换屏要把原来的屏的码片换过来!

网友:
dell的机器有些换屏要把原来的屏的码片换过来

网友:
换屏不行,在把原来的屏码刷上去,这样才行

网友:
,不是码片的事

网友:
显存坏了,外接还会一切正常吗

网友:
还是得换屏,我遇见过好几次,换屏都好了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这个还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看,如果外接也一样,还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可以按FN加开机键,进入检测界面,听到滴的一声按N,进入屏幕检测界面,如果能出现红,黄,绿,蓝交替变化,表明屏幕是好的,跟屏幕没有关系。D820这款笔记本问题比较特殊,是NV有问题的那种显卡,处理过几次,最后都出了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都可以进系统

网友:
屏换过三张,客户说了拿到维修站去检测也说 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机器原来的故障是什么呢

网友:
原来就是这个现像

网友:
看一显卡和显存周围有没有虑波电容还是藕合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下显卡    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显卡都换过了,,上面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     怎么就没有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