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U450-T44 开机无显

楼主(2012-10-21):
   神舟U450-T44  查上可调电源 待机0.01  按下开关 瞬间0.45  跳到 0.95  不动了    此机南北桥都是SIS的芯片组     ATI 独立显卡    我检测了  板子的上的基本共电都有    我之前也遇到过海尔C600的 机子问题一样的 主板也是一样的   我刷了 BIOS     ATI 的 显卡也加厚了   最好还是没搞好   客户就拿走了     这次我也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问题    论坛里的师傅   有修过这款同样的问题吗    指点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83173  这个链接有人修过  不过跟我的问题不一样     他是 是CPU 没供电   显卡 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我 个人感觉  这个 版号的主板  应该有通病

网友:
SIS芯片组的很容量 出问题
神舟中最不好的就是SIS芯片组

网友:
没弄过啊,这类故障不好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谁有啊?

网友(2012-11-28):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好烦,我的也是一样的,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2013-01-19):
什么啊显卡坏换啊

网友:
神州的电脑感觉超差

网友:
我有一台听的见声音 就是没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准备焊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