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用的龙威305DM 直流稳压电源坏了,谁修过呀,着急。

楼主(2012-10-21):
开始是左右数码管都显示0 ,没有输出电压,查到LM324N 发烫,换一个后始终是短路状态,电压不可调,电流调到最大显示5A,两个继电器没有工作电压,什么问题,着急呀。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如果有质保,就拿去质保,到时候修板子,把人家板子烧了就麻烦了,这样的损失更大

网友:
这东西坏很正常,直接快点换一个得了,修了半天没结果还耽误修机的时间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lm324n 烧了。换后正常,不过新的也买了,当备用吧。
假如哪个朋友有此型号直流电源,建议及时青灰,风扇不转要及时更换。
我在网上查到,里边的两个2n3055 功率管烧坏,输出电压会直接变成42V 不可调,到时候真的烧本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