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入电脑能发现盘符,但用GHOST装系统时发现不了硬盘

楼主(2012-10-21):
今天遇到一个笔记本,三星的,进系统卡,第一反应,重装系统。准备光盘进PE,但进到一半时卡住了,试了好几次,一样。没办法,便把笔记本硬盘拆下来接到我电脑上重装,但发现了一个问题,把硬盘接到我电脑上时,电脑有反应,但用GHOST恢复时,却无法发现那块硬盘。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硬盘坏了?如果是坏了是硬盘哪儿的事呢?

这里附一张图,就是在画红线的地方应该出现那块接入的硬盘,但这里却没有,但我的电脑里却有这块硬盘的盘符

网友:
硬盘在后面有坏的扇区,多测一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固件,但几率很小

网友:
直接先换个硬盘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分区,不行换硬盘。如果想拯救性的修复就修坏道。但是建议分区还是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这个种硬盘我也遇到过。而且也是三星的    最后是换硬盘解决问题的

网友:
应该有问题,读不出来了

网友:
硬盘问题,换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用DISKGEN 分区试试 在PE下做

网友:
嗯!应该是硬盘的故障啊!有可能是坏道的原因啊!楼主还是换个硬盘看看吧!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个好硬盘     然后再下一步 工作

网友:
分去吧 不行就换硬盘 我有个硬盘就是有坏道 能进入系统 一装文件就蓝屏 硬盘不能分区

网友:
果断换硬盘

网友:
硬盘前面有比较严重的坏道,或者硬盘被加密了。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硬盘不能进行分区和各式化,GHOST后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