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开机LOGO死机。

楼主(2012-10-21):
接到台三星R18开机到LOGO死机。按什么键都没用。看论坛类似的帖子特别多。但是无人解决了的。我刷过Bios换过IO。死机的时候各项电压也正常。现在准备干南北桥 。大伙有没什么提议。或者遇见过这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
把外设全给去了,内存、硬盘、CPU最好都换掉试试,如果要干南桥的话最好直接换掉,加焊的效果不怎么好,BGA做多了对板子也不好

网友A:
     我之前有个是三星528    也是到LOGO   死机   我是换显卡解决的     如果你解决了要给我加分哦

网友(点评):
小兄弟这个机器没显卡。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问题一般来说 同意2l楼的兄弟说的 如果没条件 加焊南桥也可以搞定 不过三星的板子不太好搞!

网友:
同意1楼的建议

网友:
供电部分呢

网友:
有可能南桥

网友:
南桥 显卡一起做。肯定能好、、

奋斗小青年 -2 你妹,那里来得显卡

网友:
这机器我这边修过很多了、、售后拿过来的。。。

网友:
干过之后见真章。

网友:
干北桥能好 好了给我加分啊

网友:
我遇到几台  有的是显卡  有的是南桥 都干好了   先用风枪加热下 看看  如果是南桥问题 建议直接换 别加压  加压后返修

网友:
很遗憾.问题没解决。之前因为是可以显示的。看见一个发帖的说干了南桥开不了机了。想了想有风险就先给客户报价。谁知道一报价。他居然说不修了、丫的。气死了

网友:
直接拆机  肯定是桥的事   昨天接壹东芝   同样问题   开机焊桥  OK   报价 维修中

网友:
  南桥。版里面 已经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干 才知道 有没有修好。!!

网友:
我修道过三星的是电容引起的死机

网友:
飞个诊断卡看下LOGO档哪儿了

网友:
修过两台了,都是加焊南桥搞定后来返修。。。换新的南桥搞定。。。

网友:
呵呵 3个BGA芯片都有可能我没种都见过卡LOGO的

网友:
其实这个不用报风险,直接报价。。。爱搞不搞。。。

网友:
看看显卡和南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个是三星528    也是到LOGO   死机   我是换显卡解决的     如果你解决了要给我加分 ...

    SORRY     是换南桥解决的     哥哥真细心    不好意思    !!!!!!!

网友:
这个机器卡LOGO我修过一台,焊南桥好的,但是没有用多长时间又坏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把所有PCI外设一个一个拆,先网卡,再声卡拆一个试一次,拆完了不行再干南桥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换南桥。不过他不修了就没有办法 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有些都是网卡,声卡引起的,先排除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刷BIOS不起作用,加焊下南桥好了

网友:
我昨天刚刚修好一块,是SB600虚焊了,加焊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这么这么多看到现象就干桥的呀!!先拆外设啊!硬盘 无线网卡  DVD  一个一个的拆!确定拆成裸板还档机那就是主板问题!!在量电压,怀疑南桥 最起码你得用手压着南桥 开机看看还档机不!!南桥阻止量下吧!这么上来就干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这么多看到现象就干桥的呀!!先拆外设啊!硬盘 无线网卡  DVD  一个一个的拆!确定拆成裸板还 ...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啊
必须干桥的。。
不是外设备的。你修的多了,就晓得了
R23也是这个

网友:
额额!!汗!通病也要先查查 电压啊!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大问题,能不动桥就不动

网友:
一楼说的就是很明确的了 外设去掉,直接换南桥就OK 了 应该。

网友:
线换个南桥时下

网友:
到现在诊断卡还不会飞呀

网友:
肯定南桥了,修很多了

网友:
加焊南桥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嗯,搞桥一定要事先把风险和客户说清楚,不然搞不定的话,后面很麻烦的。

网友:
我现在上手还也有一台R18也是卡LOGO 试着用劲压着北桥能过。结果上BGA机加焊加坏了。现在还在等北桥回来换呢。三星板有点薄容易变形。哎……。

网友:
同意20楼说的,三个桥 都有可能,慢慢排查

网友:
三星的板比较薄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