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一直处于电池100%状态。

楼主(2012-10-21):
最近,修一台acer4736zg,问题很奇怪,无论单插电源或者用电池,系统里面都显示电池电量100%状态,是不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一直判定在使用电池呢,但是看电流表有充电电流的,电也能充的进去,我不想走弯路,不知道谁有这问题的经验,提供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排除软件后,拆板自己先大至的排查一下,因为现在那里都没看哟,要说引起这故障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还是思路的问题,有时候想多了容易走弯路的。

网友:
怎么修复的!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 然后就是EC到电池借口之间的电路

网友:
估计这类故障,,能进系统的故障,,应当是W能的百度,给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