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刷BIOS丢失网卡MAC,网卡不能启动代码10,刷MAC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21):
前天收了一台二手华硕A40DE,打算升级到最新的BIOS,由于华硕自带的Easy Flash有BUG,不能放在硬盘的NTFS格式的分区下刷导致刷BIOS失败,开不了机。拆机用编程器刷好后,进入系统,有线网卡出现了叹号,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根据经验,BIOS刷失败后,连同MAC地址都丢失清零了,只能重新刷入MAC地址。

刷下所需要的工具附件里有下载。
刷写方法:
BT -C CNFG -N 6 /W C2   回车  输入12位MAC
BT -C CNFG -N 6 /W D7   回车  输入12位MAC

制作DOS启动盘,可以利用USBoot1.7,制作成ZIP启动格式。

华硕笔记本的MAC地址在内存槽的12位数字字母。

大部分的华硕笔记本的MAC地址都可以用此方法刷BIOS里的MAC地址。

有图有真相:

BT -C CNFG -N 6 /W C2 XXXXXX的命令

BT -C CNFG -N 6 /W D7  XXXXXX的命令

网友(2014-05-30):
不错!!!

网友(2012-10-21):
楼主 牛人!这个都行!

网友:
以前遇到个asus台式机也是这个问题。板子刚开始时点不亮。刷BIOS后点亮了。网卡不能用。没有MAC地址。最后只能加个网卡。

网友:
楼主看上去挺厉害的,不过新手的我有点看不懂     呵呵!

网友:
嗯!楼主的技术不错啊!厉害啊!

网友:
很强大,刷MAC地址是直接用工具在系统里刷的.

网友:
用U盘工具在DOS下刷!

网友:
纯DOS,华擎的台式机主板刷了BIOS就要重写MAC,擦华硕的都这样的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网友:
不错,这个好用,搞定一台X43的MAC地址。

网友(2014-05-31):
我有这个修好了几台刷完BIOS没有MAC的

网友A:
进系统也能更改。。

网友:
谢了    有一台机器刷好了    可以用

网友B:
进系统 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听说台式比较常见。不过LZ说的方法,收益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C:
请问在系统下如何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系统下如何改啊

在网卡的属性--配置--高级程序--网络地址。
每次换系统都要添加一次

网友:
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弄,后来总算弄明白了,只要能进dos,然后打开bt.exe文件,就可以像lz这样操作了

网友:
mark,可能会用到,谢谢

网友:
这个工具真心有用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 我去 这工具解决了我们维修菜鸟的困扰了

网友D:
我们都是在系统下刷的,很少用BT

网友:
这也可以刷啊,,楼主高手啊

网友:
有了这工具方便很多了。。以后刷MAC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收藏了好东东

网友:
这个真心要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在系统下刷的,很少用BT

请教,系统下用什么工具刷?谢谢

网友E(2014-07-13):
用LZ说的  做了个启动盘 启动了 需要什么命令呀  出现这样的  C:\> 要输入什么命令吗 这样才可以到LZ说的那个界面去  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LZ说的  做了个启动盘 启动了 需要什么命令呀  出现这样的  C:\> 要输入什么命令吗 这样才可以到LZ说的那 ...

看第二张图,里面有

网友:
挺好的,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主!!只要在安全模式下的纯DOS环境下就可以运行 BT的命令!

网友:
这个没搞过!~厉害!~

网友:
很强大很强大很强大很强大

网友:
这个现象 遇到过 不过没搞定

网友: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回复过一次楼主的帖子,原因是头像笑的停不下来,现在还是一样 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5-06-17):
学习了,好厉害,好像非

网友:
学习了,好厉害,好想飞

网友:
有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
请问楼主,台式机的主板可以用此软件刷MAC吗?

网友(2015-09-18):
楼主真厉害,这头一次见,是真高手多多啊

网友:
我还真没改过MAc地址呢,以后用到再来找帖子吧

网友:
台式机 一体机 笔记本是否通用

网友:
都是高手啊  佩服  日后静下心好好的跟着 做一遍

网友(2016-01-02):
很稀有的工具 先下来备份了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阿

网友:
网吧的主板,刷了BIOS后,服务器认不到这个机器,也是添加这个吗?已经刷BIOS亮的机器要怎么添加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哈。留到有时候用

网友:
目前還沒遇到同樣的問題,但先學習了

网友(2016-02-20):
我的P5P43T主板刷了BIOS后MAC地址丢失,过两天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MAC信息是保存在网卡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也能更改。。

如何改呢,在哪一项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 改一下就可以了

在哪一项里呢

网友:
今天才看此贴,但现在加不了分了。

网友:
高手   东西很不错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服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前遇到过.用另一台的就行

网友:
修好了几台刷完BIOS没有MAC的

网友:
这个是在DOS下用工具写MAC地址 请问如果写入其他的MAC地址能用么?

网友:
这招还真没试过,厉害了

网友:
提示 CNFG block size=0000,写不进去MAC,下面的返回信息=-1,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能直接换MAC的码片吗

网友:
这个找了好久没找到,终于知道怎么刷了,谢谢你的分亨。

网友(2016-05-04):
我看不懂怎么操作,是不是你表达有问题,能详细点吗

网友:
usb那玩意做不了,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