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示改高压板走线位置

楼主(2012-10-21):
跪示改高压板走线位置,我有一台瀚视奇JW199A显示器,屏幕一开就黑了,确定是高压方面短路了,改一个高压板肯定就好,但这是一个一体的,电源高压板和信号驱动板是在一起的,所以找不到

网友A:
3条线搞定了 12v电源  这个用表测下就搞定  接地这个简单吧 后级找个电容负极接上  NO/OFF 这个你找下板子上,驱动板或者电源板 有标记,如果没有就只有自己用表找了。不开机无电压,开机应该是3v-5v的电压,不过也有低电平控制的  这种少。原高压处理,找12v去高压电路的跳线 或者直接隔断去高压电路的电路板线。实在找不到,ok把高压包直接拿掉。

网友:
楼上说的够详细了,

网友:
同意此意见,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条线搞定了 12v电源  这个用表测下就搞定  接地这个简单吧 后级找个电容负极接上  NO/OFF 这个你找下板子上 ...

大哥,那个地是不是要接电源部分以外的地呀? 还有12v从哪里取有没有讲究 呢?比如说是不是应该从12v的最后一个电容上取, 然后把最后一个电容那断开这样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那个地是不是要接电源部分以外的地呀? 还有12v从哪里取有没有讲究 呢?比如说是不是应该从12v的最 ...

说了是取后级的电容负极,也就是输出级的地,12v从哪里取,这个很简单找输出级大电容正极 测电压即可。

网友:
这个是最基础的 基础不行的话报个远程培训学一下吧